STC12C5A32AD采集到的信号为什么不稳定

楼主(2012-06-26):
用STC12C5A32AD 自带的10位AD采集信号,校准系数也是存在自带的EEPROM中的,算法的均方根算法,但显示的时候不稳定,比如加5A,设置变比显示500,但一会就飘到800多去,然后又飘回来,不知道什么情况。是芯片问题,还是算法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
1、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入是否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那么检查电源是否干净,因为这个单片机的AD基准就是电源VCC。

2、如果输入稳定,那么尝试先不用算法读取的AD值是否稳定。如果稳定,检查算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采集一个通道时,值是比较稳定的,现在采集三个通道,出现这种现象,我试过只采集两个通道,也会出现跳动,数据处理都是放在定时里面的

网友B:
注意EEPROM的读写是要开关中断的。你看是不是对你的采集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断可以不关的

网友C:
用数码管显示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数码管显示跟这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教了!

网友C:
咱以前用51做个数控电源的时候也发现过这个问题,
用的stc89c52,adc--adc0809
p0,p2做显示
p1,adc控制线,pwm
p3,adc_data,按键,
用过各种软件滤波都无法消除这个显示抖动,后来就懒得搞了。
怀疑不是数据采样造成的,因咱的串口被占用了,无法测试,
你可以用串口实时打出数据,看看有没有异变。

楼主:
没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E:
数码管显示是不是扫描频率不够快,有闪的感觉?
强烈建议2#的做法。

网友F:
保证刷新要同步。

网友G:
信号或电源上可能有较大的50Hz纹波,而你的采样率又不是100Hz的整数倍,就很容易产生类似的漂移。
减小纹波;
保证在20ms内,每个通道均有2次以上的采样(应是偶数),并且采样的时间完全均匀。

楼主:
调试发现是数据处理完后送到数码管显示时出现了问题,现在改成每相处理完后就送显示,虽然没有之前飘的频繁,但几分钟内还是会出现一两次漂移。

楼主:
适当的加延时,但总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楼主:
不稳定显示的时,应该也是个值,能不能这样设置:假如正常400,当a大于的405或小于395时,a=400?

楼主:
问题大致找到了,是某一相送数据出现了点问题,

楼主:
1分钟内某一相数据还是会飘一次,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建议LZ到STC官网WWW.**.COM的技术支持下载“另一种风格测试程序包”找到对应的程序测试。

网友H:
试试STK MCU QQ:13644944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