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共发射级电路

楼主(2012-06-26):
想根据书上的原理图,设计一个公发射极放大电路看看。确定静态工作点还好,就是计算信号放大倍数的时候要用到B(Hfe) 而手册上给的只是一个范围,这该怎么确定?
  另外我觉得信号放大倍数,应该由外围电阻确定(就像运放那样),而模电教科书给出的信号放大倍数是含有B,Rbe的一个公式。书的所有例子都会告诉你B是多少。

网友A:
你说得对,在低频范围,三极管的电压放大倍数是由外围电路决定的。但是在计算具体每一个配电阻的值得时候,需要知道电流值,这时需要电流放大倍数。

楼主:
2楼 的意思是不是在低频(几十khz)可以不用考虑晶体管的B,rbe等参数。到高频(1Mhz以上)时要用书上的微变等效电路来计算电压增益了?
  这样的话三极管的B参数怎么定呢?手册上给的都是范围

网友B:
手册上的B值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还是比较稳定的;只要IC不是很小或者很大可以从手册上看出一个值吧;

不行就仿真分析;

B并不一定就是Hfe;

网友C:
任何时候B值都应该视为一个“不确定值”,因此简单放大器的“信号放大倍数”也不确定
β与Hfe定义很不一样,但在大多场合下其值大差不差
千万别用仿真,它不会帮助你的理解
初学者不宜轻易它越教科书进度,不要擅自偏离教科书思路

网友B:
B肯定是有点变化的,但是从图中两个红标记看出直流放大倍数还是可以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如果不这样算,不知大侠你有神马好的方法么?仿真也不好,放大倍数也不知道,难道是靠眼睛看出来么?

图片上传半天总显示: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无法提交,换个浏览器就好了:lol

楼主:
学仿真是下一步的考虑了,先把书上的东西消化应用,能实际应用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乐趣的!下面是我从网上下载到一本 小日本写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 我看了开头部分。附件是书中介绍的计算Av的办法,电路是对的我试过的。对于这个电路我想套用书上的晶体管微变等效电路的模型计算公式(验证小日本的算法),就是不清楚β该怎么求?因为Hfe≈β,所以可以求Hfe 而求Hfe关键是求IB电流(静态工作点) IB在这个电路中怎么求呢?

网友B:
静态工作点Ib很好求,画出直流等效图,输入口进行戴维南等效变化即可;

但是你这个电路2k在发射极,所以还需要知道B值;

所以照我说计算式只能看datasheet中图形对比了;

楼主:
回复9楼
看来只能图上作业了

  如果把图上的R2去掉 RE电阻短接掉就是书上的固定偏流试共发射极电路,这个IB很好求。
请问是不是基极分压式偏置电路用于输入信号是电压的情况下(VB可调),而固定偏流试共发射极电路用于输入信号是电流的情况下(IB易调)?

网友C:
正是由于R2的存在,是的静态工作点的设置变得轻松自如

网友A:
你这里仅仅只是放大电压信号,对输出电流大小没有什么要求,因此只要能放大就可以了。
根据放大倍数确定好了Rc/Re, 只要定一个比较小的电流Ic,比如2mA。
放大倍数根据你那个Hfe和Ic的关系变化不是很大,我觉得可以大概选一个值,你看看书后面是不是这么计算的,然后算出Ib。

网友B:
如果放大倍数不是很大,你如何轻松求的?

楼主:
Av=-(β.RL')/(rbe+(1+β)Re)---RL'=Rc  这是教课书上的基极分压式偏置电路电压增益计算公式。

而上面书中的算法Av=-Rc/Re  他是把rbe忽略,1+β=β,这样处理后就可以得出Av=-Rc/Re
上面的截图最后他自己也承认Av跟Hfe是有关的,不过从他的推导过程看还是有蛮道理,是另外一种思路。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可见模电里面到处都是近似处理哦!怎么保证精度呢?

楼主:
而固定偏流式电压增益Av=-(βRL')/(rbe) 这个公式结构上看可就不能忽略什么了。
  应该有这样的结论:固定偏流式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的增益不但跟外围有关,而且跟三极管有关,电路做出来不太容易通用,换三级管就要重新调整外围。
  而基极分压式偏置三极管共发射极放大电路 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忽略三极管的差异,电路通用性高,换三极管不用调外围。
  这是这位日本教授偷懒做法,也是高明之处吧!

楼主:
在顶一次
各位同道前辈,有没有讲解晶体管电路设计方面的书籍可以推荐?不是模拟电路技术教材哦!70,80年代老的书也可以推荐!

网友D:
LZ ,把上面的书的PDF传给我吗? 邮箱hbin0501@163.com
O(∩_∩)O谢谢

楼主:
文件太大,就不上传了。
  其它同行如果要此书的话 请百度 晶体管电路设计 铃木雅臣
在此抛砖引玉了,如果其它同行有类似晶体管电路设计方面的书也告知一下哦!

楼主:
我用S8050/S9014管子做的这个电路,频率带宽不高到1Mhz的时候 增益就很小了 400k时只有接近原来的一半。38K最好,请问各路神仙针对这个电路如何再拓展一下频率范围?

楼主:
这个电路的带宽怎么1M都到不了呢?像S9014的ft可以达到200M呢,那用S9014搭的这个电路怎么也应该有1M吧,不清楚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增益和带宽如鱼和熊掌,不可兼的,想扩展频率使用共基电路;

楼主:
这本书上用了2sc2458(ft=80M)管子 做同样的电路他的带宽可以3M ,而我做的1M都不到(S9014 Ft=200M)

楼主:
什么原因呢?电源上已经加了0.1uf 10uf的电容了

楼主:
难倒是S8050或S9014管子的质量不行!?其它外围跟这本书上的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