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1W)LED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2-06-26):
请前辈指教两种接法,哪个更好一些?
或是优缺点

网友A:
考虑LED导通时的压降差异,选第二种。
基于同样的理由,更喜欢下面的电路。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第一种好。

楼主:
谢谢各位,有没有更深层的理由?

网友C:
二楼最佳

网友D:
第一种接法估计没人用
用2L吧

网友E:
用下面串联并联,对均流有好处,最好串一个小电阻,均流更好

网友F:
2L的好,楼主的图两个都不行,相互直接有影响;比如温度的影响;

网友G:
2L的,各种参数的选取都比第一种好

网友H:
能不能说一下理由:为什么第二个好。

网友I:
如果LED的一致性非常好,第一种与第二种区别不大;
如果一致性不好,第二种更好些,因为每个LED的压降有区别,如果串联的数量足够多,按照概率,串联起来后的总压降将趋于相同;
但是串联得越多,对电源的要求越高,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串联的LED中有一个损坏了,将导致整串不亮。

网友J:
xxlin1984 考虑得对,要串电阻限流,因为LED的反向电流不一致会让LED亮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