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一个芯片封装的单位问题BSC REF?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网友A:
是一个基准单位 不用理会 当成mm就行了

网友B:
BSC是基本尺寸,显示的是没有公差的理论精确值。如片子其他参数用的是mm它就是mm;如果片子其他参数用的是是inch它就表示标准值是inch

网友B:
REF是reference简写是参考的意思,在图纸上你可以理解为左右、大概的意思

网友C(2013-04-24):
一说BSC是指基本值(Basic),其它还有TYP(典型值),REF参考值,单位一般会在资料里说明。

二说是Basic Spacing between Centers,

三说BSC不是单位,意思是没有误差的,也就是说这间距必须符合前面的值,这个一般在指定两个脚之间的距离时出现,比如0.050BSC就是 说两脚间距必须是50mil也就是0.050英寸

实际上就是要求这个尺寸值,必须是准确的,不能有误差,所以不存在 typ, min和max值。

网友D:
5楼说得对

网友E:
我一般碰到也没深究啊,原来还有这么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