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功率(1W)LED的接法问题

楼主(2012-06-26):
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感觉第二种比较的靠谱。

网友A:
只要特性一样的大功率LED. 先串再并和先并再串是一样的。

网友B:
第一种,任意一颗坏,还有8颗好的
第二种,任意一颗坏,还有6颗好的
你说是哪种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

网友D:
第一种任意一颗坏,其余7颗还是会亮的,但与坏的一颗并联的两颗LED电流,电压均会加大.发热量同时增大,光衰也将增大.如是设计余量不足另外两颗也会很快烧掉,全部不亮.
第二种方案,坏掉一颗一组也就是3颗不亮.对另外几组没有影响.
个人认为还是采用第二种可靠性要高些.

网友E:
第二种方案,如果是整体恒流驱动,凭什么说对另外几组无影响?

网友F:
唉,廉价灯具害人啊~

往往只要一点点钱,就能显著提高可靠性,却没人去想、去做。

网友G:
好,正好在做这个,顶一下。

网友H:
恒压驱动第一种好,恒流驱动两种都有隐患。

网友I:
第一种千万不要采用,它们中任何组都非常容易坏掉,然后就是大面积的坏灯。
第二种的话,推荐在每路加一个均流电阻。

网友J:
第一组除非LED的压降相差不大,不然LED的亮度会有差别,而且很容易坏灯,而只要有一个LED坏,会有6粒LED因为电流不足导致亮度下降一个档次。

网友K:
如何使用恒压源  第一种不错  如果使用恒流源  那就得加限流电阻  呵呵

网友L(2012-08-13):
第一种,如果1个灯坏了。马上能看的出,第二种,坏一个就坏一排,看不出来。

网友M(2012-10-21):
大家分析的真有意思呀,一个坏,坏一组,全坏了好呀,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