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xx里的boot0、boot1具体怎么用?

楼主(2012-06-26):
大家能说说stm32f1xx里的boot0、boot1怎么用吗(boot0、boot1大概含义我明白)?最好能详细点,比如调试时怎么设置,正常运行时怎么设置?谢谢!!真给分!!!!!

网友A:
下个STM32F1的参考手册,仔细把Boot configuration章节看完

自己理解手册才是王道

别人说的只是别人的理解,你怎么保证别人说给你听的就是正确的?

网友B:
开发板说明有讲!

网友C:
1. 正常工作时需要BOOT0拉低,BOOT1随意;
2. 调试时需要BOOT0和BOOT1全部拉高;

楼主:
谢谢4楼,给20分!!尽管不是很全!

网友D:
之前遇到一个怪现象,BOOT0 BOOT1均悬空,使用起来没有问题。反而在拉底BOOT0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贴出来电路看下呗,是软件设置的?

网友E:
还是要自己下个手册看看,那是一手信息

网友F:
下个STM32F1的参考手册,仔细把Boot configuration章节看完

自己理解手册才是王道

别人说的只是别人的理解,你怎么保证别人说给你听的就是正确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是得自己理解

网友G:
自己仔细看看STM32F1的参考手册,上面写的很详细

楼主:
大家说的是,急功近利是现代人的通病!

网友D:
回复 网友D:
贴出来电路看下呗,是软件设置的?
引用 网友C:
电路就是常规电路,软件上未作修改。当时在做TCPIP协议的时候出现的。

网友H(2012-12-02):
我现在这在研究这个东西。

网友I(2013-10-04):
STM32芯片上有BOOT0、BOOT1引脚,复位时的电平状态决定了从何处执行程序。
BOOT1=x   BOOT0=0   正常的工作状态
BOOT1=0   BOOT0=1   ISP下载
BOOT1=1   BOOT0=1   从内置SRAM启动,一般不用

网友J(2014-12-16):
不知道BOOT0和BOOT1直接悬空 会造成电路的影响吗?

网友K:
都是来挣分的吗!!!

网友L(2015-11-01):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BOOT0和BOOT1直接悬空 会造成电路的影响吗?

悬空,有时工作会不正常。所以别悬空使用

网友M(2015-12-08):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BOOT0和BOOT1直接悬空 会造成电路的影响吗?

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自己画了一个板子boot0 boot1悬空一开始可以这正常工作,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突然工作不正常了,测试的时候在软件上找问题花了很长时间,最终才确定是boot0和boot1悬空的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上次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自己画了一个板子boot0 boot1悬空一开始可以这正常工作,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 ...

BOOTO为0BOOT1为任意是从闪存启动,BOOT0BOOT1都为1是从SRAM启动启动BOOT0为1BOOT1为0为系统qi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