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IO电路请教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网友A:
推挽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B:
显然,推挽电路是不可能既做输出口又做输入口的双向IO口。
不用设计了用74HC245总线控制芯片就可完成楼主希望完成的任务。

楼主:
245不行,我的输入输出的电压是变化的。我需要用ad采样。

网友B:
“。。。可以输入高低电平。。。。输出高低电平,。。。” 这可是楼主你自己说的。

网友B:
如果输入、输出是模拟信号,用继电器切换输入、输出很容易。有什么犯难 ?

网友C:
我想问楼主:你用什么来输出信号又用什么来接收输入的信号?

网友D:
楼主语文没学好,话都讲不清楚

网友E:
推挽电路能实现吗

网友F:
作为电压输入端口,输入阻抗需要远大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以削弱被测信号内阻的影响。
而作为电压输出端口,输出阻抗需要远小于负载的阻抗,以提高带负载能力。
所以最起码要有个能切换阻抗的环节,而不能输出和输入直接并接在一起。

网友G:
用模拟开关,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