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3.5设置问题

楼主(2012-06-26):
为什么我在用搜索功能时,搜索某一个函数,搜索结果怎么不现实.h文件里的函数声明,设置如下,那里设置错了???求解

网友A:
这样设置没有问题。4个选项的意思分别是:
1、在子文件夹中查找。2、区分大小写 3、全字匹配 4、搜索隐藏文件及文件夹

推荐使用Source Insight 。

楼主:
求解,为什么会搜索不到.h里的函数和变量定义

网友B:
因为你工程里没有h文件,还有库文件,你都搜不到。
把所有你用到的文件夹加到你的工程里头,不是设置里加,是编译器左侧的workspace,project里

楼主:
我直接在函数头文件里包含用include包含不行吗?这样编译时也能找到头文件,为什么非要添加进去才行呢?都加进去看上去好乱,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网友C(2012-08-12):
我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