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能提供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2-06-26):
大家好:
      我现在需要用da输出电压,然后再用放大器放大电压,这时放大器能提供多大的电流?看放大器的那个参数?

网友A:
类似于AD8532可以提供250mA的输出电流

网友B:
不同的放大器可以提供从uA到几千A的电流

网友C:
可以上拉嘛!

网友D:
规格书中一般会有个短路电流的参数,或者输出特性参数,可以对比看出运放的驱动能力一般的CMOS运放,都是提供几十mA的电流,也有高驱动能力的运放,可以提供几百mA的电流,再大的话单用运放就不划算了,不如用OP+三极管扩流的方式。楼主可以看看这两份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