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能用在压控放大电路的mos管

楼主(2012-06-26):
如题,,控制电压范围0~1.5V,希望电阻变化在1K~10K吧(这个还不确定的)。顺带问一下,这种电路主要看mos管的哪些参数

网友A:
楼主百度文库一下  JFET可变电阻的分析及应用,不过电阻变化在100-400欧左右。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已近解决了同相和反向端串入一个电阻 就可以实现自调整放大增益

网友A:
麻烦问下楼主,增益是连续可调的吗?能大致说下串入电阻实现增益自调整的原理吗?

楼主:
增益是连续的而且是指数变化的,当然具体原理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为同相端的输入参考点电压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