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调整率问题

楼主(2012-06-26):
用的SEPIC拓扑,输出3.3V,带载2A,负载调整率有点偏大,调整反馈环路也完全没有改善,关于图就是下面的DATASHEET的图,各位高手们给点建议啊

网友A:
可以调补偿试试吧

网友B(2012-11-29):
加大输出电容试看看。。。另外,还要确保输入电压的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也要足够好,避免在加载大负载时,输入电压也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