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多任务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我接手一个任务,一个离职的同事写的程序,用到实时多任务,在这方面我不在行。
下面是一段程序:
/* 系统任务(一) */
OS_STK test1[100] = { 0 } ;

void test_task1(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
unsigned char mark = 0 ;
system_Init() ;    /* 系统初始化 */
UCOSIIsystem_InitTimer1();  /* 系统时钟节拍初始化 */

while(1)
{
  mark = PowerSupply_System_Warning();
  if(mark != 0)    /* 电源报警挂起任务2 */
  {
   OSTaskSuspend(2) ;
  }
  else      /* 电源报警解除恢复任务2 */
  {
   OSTaskResume(2) ;
  }

  OSTimeDly(1);
}
}

我略懂皮毛,定义了几个任务,按时间片轮流执行。可是我在这段程序内部设断点,老是执行不到。
其他几个任务也这样。请高手指教,这个现象正不正常?谢谢!

网友A:
设了断点不执行, 如果说理论上应该执行而没有执行,那肯定是有问题
如果说所有的任务都到不了断点,那你的程序实际运行情况是怎样的呀?如果实际上运行正常而执行不到你的断点那可能你的断点设得有问题啦。。
你的多任务启动了没有?没有启动先要想办法将这个问题解决掉呀。
单步运行看看吧,看他到哪了。。
可以先只开一个任务,看运行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