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电路的高频振荡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6-26):
求电路原理,vc1 vc2为可调电容

网友A:
这个电路的高频振荡是不会产生的。 或者楼主电路图不完整。

网友B:
楼主能否详细说明哪里产生了振荡,以及简单介绍电路的应用背景。

楼主:
上面的电路上电时Q1导通,调节电容VC1然后Q1截止,用在电容变化控制电路的
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