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pic单片机,什么情况下一定要使用LVP?

楼主(2012-06-26):
请教各位大侠个问题,
pic的单片机,很多都支持低电压编程,就是低压烧写,vpp只要vdd的电平就可以编程了。

如何使用lvp功能挺清楚的,但什么场景下会一定要使用这个低压烧写功能呢?

网友A:
高压编程一般是9VDC电源,低压编程一般是5V或者3V电源

楼主:
嗯,疑问是这个功能到底是给什么需求设计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一定要用这个功能呢?

网友B:
本人认为最好不要用,有很多其他牌子的芯片使用低压编程,工作时强干扰误擦FLASH

楼主:
是啊,我也这么看,容易受干扰。
实在想不出,这个功能是针对什么需求设计的。

网友A:
是啊,我也这么看,容易受干扰。
实在想不出,这个功能是针对什么需求设计的。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这个,在5V和3.3V时怎么对芯片编程?

这个不是什么干扰的难题,不要惆怅,大胆用。

楼主:
经您提示,似乎有点明白了。是不是为了适配板子中在线烧写芯片,比如pic的芯片是个从芯片,由主芯片对pic的芯片整片烧写,这样就不用kit3等编程器,也无需搭升压电路,可实现比如无人干预的整片程序升级,也不用考虑bootloader了。

楼主:
回头再看看pic芯片的自编程功能是否需要lvp选项,没有仔细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