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板子的TIM2和TIM5

楼主(2012-06-26):
我现在是硬件仿真,所以我的TIM2_CH1和TIM2_CH2的通道对应的引脚PA15和PB3都是JTAG口,所以TIM2和TIM5只能公用引脚了,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TIM2和TIM5不管用哪个PWM输入捕获模式只能测到PWM的周期值,占空比的值为0 ,其它TIM,比如说TIM3 TIM4 TIM8测试都很正常,测试的值也很准确,当然TIM2和TIM5测试的PWM的周期值还是很准确的为什么占空比测试不了,TIM2-TIM5属于通用定时器,它们都是是32位和16位的差别以外,其它都一样的。。求大神解答吗,小弟搞了好几天了,纠结中。。而且更神奇的是只要将TIM2或者TIM5也就是说PA0 或者PA1的引脚接到信号源,其它TIM测试PWM也是只能测到周期值,占空比为0,这是啥情况??我的芯片是STM32F205VCTb.

楼主:
:Q:dizzy:有木有人遇到过的。。

网友A:
难道让楼主抓到 BUG 了, 很好奇. 关注进一步测试结果.
为了避免 "TIM2_CH1和TIM2_CH2的通道对应的引脚PA15和PB3都是JTAG口" 的影响, 考虑使用 SWD 调试, 或者用串口调试器来输出采集结果. PWM输入捕获模式是一路输入当两路用的. PWM 只能测到周期值, 特别注意一下那映射的 TI2 的设置(包括触发边沿), 最好在调试中直接查看寄存器值

楼主:
难道让楼主抓到 BUG 了, 很好奇. 关注进一步测试结果.
为了避免 "TIM2_CH1和TIM2_CH2的通道对应的引脚PA15和PB3都是JTAG口" 的影响, 考虑使用 SWD 调试, 或者用串口调试器来输出采集结果. PWM输入捕获模式是一路输入 ...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值我一一比对了,跟datasheet上是一样的,昨天打电话给ST技术支持了。。可能因为这个板子是之前公司用来做PLC的,可能线路问题吧。。。搞不懂。。我现在换TIM3 TIM4 TIM8 TIM9测试了。。。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