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IAR用ST-LINK无法连接STM8S208(80脚)

楼主(2012-06-26):
我目前用ST-LINK来调试STM8S208MB,结果在IAR里无法连接。
但是,如果我换成开发板(MCU是STM8S207),即使是选择芯片型号是208,仍然可以在IAR里成功连接STM8S207。
我查过电路了,就那4根线,没有错。
请问各位大侠是否知道原因啊?

网友A:
没见过这种事,是不是你的板子电压不够,或者驱动上的问题导致错误识别啊

网友B:
先确认那四根线的调试接口接触良好,我上次就是因为接触不好,怎么都仿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