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6-26):
本人对无线是个白白,,最近想对自家的汽车遥控DIY,就按照原车遥控电路重新LAYOUT了PCB,但是组装测试发现距离变短,手碰天线距离会有所增加。

现请教大家解释下这个电路,并告知从何调试。。在这先谢谢大家!(电路图比较菜)

网友A:
手碰电感距离增加,在天线上串联一个小容抗的电容或者串联一个小感抗的电感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于有好心人回复了,,谢谢:)
现在主要是遥控距离比较短,然后手碰到PCB板上的绘制天线,那个距离就增加了.
天线两端都串有一个电感,把这个电感换成低感抗的是否会好点?

网友B(2012-07-30):
新手也是个牛人,自己DIY:P:)
专业开发制作无线遥控产品,期待与您交流,可以进入http://coleda.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