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毫欧导通电阻的MOS管,通2A的电流生热怎么这么大?

楼主(2012-06-26):
我使用的MOS管是IRF4310,用IR2104驱动的,IRF4310手册上写的耐压是V(DS)=100v,I(D)=140A,R(DS)=5.6mΩ。我加的电压时24V,负载接一个灯,导通时有2A的电流,通电了一会,断电后,IRF4310巨烫,用手碰一下能快烫出泡来。5mΩ的导通电阻通2A的电流,能产生这么大的热量吗,还是我哪里接错了。求高手指点下。
注:VCC=15V,IN信号是频率为1KHz,电压5v,占空比为20%的PWM波

网友A:
和人家mos管没关系,你自己不会用而已

网友B:
驱动不足。

楼主:
2# lyjian 是不太会用。。。才来求指导的。。。

楼主:
3# chunyang 春阳大师能具体说说吗?我看手册上IRF4310的VGS(th)最大只有4V

网友A:
你要求指导至少应该把你的应用条件说清楚吧?
例如VCC是多少,IN是什么信号频率多高等等

网友C:
2A   5mΩ是你 想象出来的
两种可能:
1、上下管同时通
2、该通的管 导通不完全

网友D:
顶顶是实打实的是

楼主:
6# lyjian 。。。忘了打了,VCC=15V,IN是频率为1K,占空比20%,5V的PWM波

楼主:
8# elec921 2A电源上显示的,我用钳形表测了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下管没有导通,上管有电流流过。
5mΩ是手册上写的。

楼主:
7# tyw T叔太贴心了,我看下那个资料,明天去实验室,我再查下我的电路,

网友E:
只接一只灯,需要两个MOS管?

网友F:
测量一下G点电压波形,看看上管的自举有没有工作起来,即HO引脚,再测量一下LO引脚,有没有在Vgs(th)规定的电压值上,先找到哪个管子没导通或导通不彻底。

解决了问题别忘记了分享一下噢。

网友G:
别忘了,整好了告诉大伙啊

网友H:
明显驱动不足,或者上下管子存在瞬间导通。

网友I:
PWM的占空比变小点,改为3%,估计就可以了。。。。另外,你下面的MOS管可以不接,,,,

网友J:
120欧姆的电阻用小点看看,要有死区,这个可能是原因。

网友K:
发热是因为太多能量消耗在MOS管上了。
假设MOS是个水管,那个Rds相当于水管的直径,而Vgs相当于水龙头,如果水龙头没有完全打开,显然实际通过的水流直径是小于水管直径的嘛。
另外发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MOS管的开关损耗,这个开关损耗和门极的驱动波形和驱动频率都有很大关系,你百度一下资料就知道了。

MOS和可控硅看着简单,但要用好,还是要把基础知识理解清楚了才行。

网友L:
频率太低了,对应的应把Boost电容加大点,用1uF试试。

网友M:
支持18楼的意见,120欧姆是否大了点儿

网友N:
其实LZ还没有计算mos管打开,关闭期间导致的功率消耗,这个可以通过示波器将上升下降沿的时间读出来,计算其功耗。所以还要重点关注其Tr,Td的时间参数,这个值越快越好。

网友O:
当上管导通后,Vgs 还满足这个条件: 2V < Vgs <4V;显然不是:因为Vs = 24V  ; Vg = 15V。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P:
mos管应该没有完全导通,电阻也应该不止5毫欧,mos管上消耗的功率大导致发热严重。mos管Vgs最低4V可以导通但不是完全导通,提高Vgs的电压。应该不会这么烫。

网友Q:
GS的电压满足参数要求

网友I:
两种办法,一种方法减小占空比,另一种方法增大自举电容的值,用1uf。

网友R:
应该是上管热吧?你那自举电容太小了0.1uf,用个几十uf的;

网友S:
1,电路有没有震荡
2,开关信号上升下降沿时间,太慢会导致mos损耗增加

网友T:
同意19楼说法

网友U:
上面这个管子发热吧,你用示波器测一下,VGS到不了估计3V都到不了。上面那个MOS管一直是半导通状态。

网友V:
:L搞了这么半天,LZ就是不肯贴出IN脚和HO脚的波形。。。

网友:
自举电容不用那么大吧?

网友W:
VB有没有比VS高15V》?

网友X:
难道就没人怀疑一下 2104的质量问题吗。

现在市场上很多拆机翻新的。这种货,100片里面只有部分是能用的,有部分是用一段时间才出问题的,还有一部分本身就是坏的。坏片多半是只坏一路,现象是发热明显。曾帮客户修复过几十块这类问题的驱动板

楼主:
33# 不亦心 另一个帖子做续了。。。

网友Y:
是哪个管子热?如果上管热,可能真的和你的Cboot电容容值有关,用示波器的差分探头看下上臂的GS间波形并与输入的驱动波形做下对比。
你开关频率那么低,所谓的开关损耗可以忽略不计的,莫要自己搞复杂了!

网友Z:
33# 不亦心 另一个帖子做续了。。。
引用 楼主:
帖子在哪儿?

网友AA:
整出来没  我感觉应该是哪边短路或者如19楼所说  因为大多数功率消耗在mos管上

网友AB(2012-09-07):
把波形测试出来呗。

网友AC:
为什么要用2个MOS管?
测一下VB的电压是多少,太小了显然不行。
其实这个应用不需要2104的,直接用PWM信号控制MOS管也不会发热这么厉害,把负载接在电源和漏极之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