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子管改善听音的效果

楼主(2012-06-26):
电子管,是一种最早期的电信号放大器件。被封闭在玻璃容器(一般为玻璃管)中的阴极电子发射部分、控制栅极、加速栅极、阳极(屏极)引线被焊在管坐上。中国音响人才网行业人士告诉我们,即使有天文数字的测试数据.也不一定有理想的听音效果。此现象足以证明,音响放大器的测试项目、测试水平与目前的要求相距甚远.以目前售价不菲的品牌功放而言,存在下述音效缺陷者不是少数。

  1.弱音沙哑,正常音量时无细节表现力,例如不少KT88的大功率功放.被称为“大公嗓”
  引起上述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功放内部,涉及信号耦合、旁路、退耦的各种电容器,有严重的低电平失效现象。传统的靠压力接触的引出线形式,是造成低电平失效的原因之一.此种电容器当信号电压较大时完全正常,一旦信号电压低于2V~,引出端则形成类似开路后果,信号稍大又可白行恢复,结果放大器的输出信号形成挖心式失真,尤其音量关小时更严重。即使音量足够,在音乐低潮期也会沙哑,严重时有断续现象。弱音区沙哑、不连续,使正常的音乐重放细节尽失,某些声压低的配器甚至全无。此现象是压力引出电容器的通病,无论耦合、退耦旁路电容,也不论电解电容、薄膜电容器,几乎都有低电平失效的特点.祸根在于压片式引出所致。

  曾有发烧友提出.将上述用途电容器用琴弦丝线捆紧可改善音质.足见压接引出接触压力减小是主要原因。

  对策是采用名牌电容器.或者仔细观察薄膜电容器两端结构,选择露泊式组装(或卷绕)电容器,对薄膜电容透过塑料薄膜.可见两端极板都比绝缘层长出一段,同时在伸出绝缘层的极片端面采用超声焊接引出。此类新工艺生产的电容器,即使卷绕也无分布电感成分(如常见音箱分频器电容),同时无低电平失效现象。无论是否为发烧品,只要选择此种结构的电容器,即可大幅改善音质。

  2.声音发毛,伴以间歇杂音,一换就灵

  无论音量大小,声音都发毛,弦乐、人声均无圆润感。听之犹如细腻美味佳肴中夹杂几根猪毛之感,极为扫兴,与一般噪音不同的是.在音乐停止的间歇期噪声消失,检测功放静态噪声输出。在8Ω端检测不足0.6mV。

  中国音响人才网行业人士温馨提示,产生上述不良效果,常属质量低劣的信号线接捅件所导致,尤其是RCA插头座,廉价的产品基本采用铁制,外层镀铜、锌、银等,更有镀钛的产品与镀金鱼目混珠。上述接插件与机座配合时受潮湿空气影响而氧化,产生电化学腐蚀.使信号传输受阻。手持插头在插座内转动几次,短时间内稍有改善.但不过一星期又会一切照旧。换用更好的信号线虽可解决,但需注意必需将功放输入插座同时更换.否则机座上的镀锌插座与高档信号线插头上镀层在潮湿环境下会加快电化学腐蚀速度.损坏信号线插头镀层。

  形成声音发毛的另一元凶是音量及平衡调整的碳膜电位器.电位器除了滑动触头产生摩擦噪音以外,其采用铆压接合的碳膜引出方式也无法使接触始终保持优良.压力接触随使用日久,接触不良产生噪声难以避免。当电位器焊接连线时焊片受高热,焊片和碳膜压合点更易松动,结果是使信号传输不畅,有时还会引起上述弱音沙哑的现象。

  电位器另一种使信号失真的原因是碳膜和滑动触点的接触间存在PN结效应.其低电平的单向导电特性使小信号产生失真,清晰度变差,信噪比变劣,同时碳膜和触点间产生密勒效应,还使频率传输特性变劣。

  消除碳膜电位器对音质的影响.最简单有效的方式是用多档开关控制衰减电阻的衰减器。市场上较多的是24档开关音量控制器.最大衰减比可达-60dB,双声道之间相同档衰减比之误差最小可达正负ldB.不失为最佳方案。

**来源中国音响人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