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电容在三极管中的作用

楼主(2012-06-26):
见书上说C4是为了让高频信号加载到三极管的发射极,避免走其它途径造成能量损失,不知为什么要把高频信号加载到三极管的发射极,发射极不是电位最低吗,加载到发射极上有什么用?为什么去掉C4就会造成能量损失

网友A:
既然是共发射极放大,那么发射极是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电极。基极是输入,集电极是输出。
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两端就需要分别接到基极和发射极上。这个C4就是为了提供连接到发射极的输入信号通路。
这样说是否能明白呢?

楼主:
既然是共发射极放大,那么发射极是输入和输出的公共电极。基极是输入,集电极是输出。
变压器次级绕组的两端就需要分别接到基极和发射极上。这个C4就是为了提供连接到发射极的输入信号通路。
这样说是否能明白呢?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没有C4信号的损失就很大,不用C4信号不也可以通过次级下端连接到发射极上

网友B:
这样看也许能明白

楼主:
这样看也许能明白
引用 网友B:
你PS的速度还挺快,我只看出来是一个交流回路,但还是不明白有没有C4有啥区别

网友B:
这样也许会看懂:P

楼主:
这样也许会看懂:P
引用 网友B:
我也来个图的,这样可以吗大哥,我没看出来有啥不同

网友C:
那就是个隔直电容,你把电容去了,相当于偏置电阻没有起到作用;三极管没有一个合适的Q点,三极管不能正确工作;

楼主:
那就是个隔直电容,你把电容去了,相当于偏置电阻没有起到作用;三极管没有一个合适的Q点,三极管不能正确工作;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没有C4 R3等于短路了,我咋就没看出来,谢谢了啊兄弟

网友D:
隔直电容+高频通路

网友E:
知道电容的作用就简单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有一点不明白:c14是隔直作用,但当它充饱了之后呢?

网友G:
交流是充不饱的,这就是为什么他隔直流,因为直流能充饱-

网友F:
回复 网友G:
我想问的就是直流充饱之后呢(这里的c4一直处在充电放电状态么)

网友C:
对,通交的本质也就是充放电

网友H:
C4起到了隔直作用,但是同时C4和R3有构成了一个偏置电路,使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整体提升了3v,这样保证了三极管的全波导通,输出完整的波形。同时C4不能太大,因为上电时,充电时间太长,导致输出波形失真。

网友I:
请问各位大家,这个交流通路是怎样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