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采集方面的

楼主(2012-06-26):
请教 : 我做的一个采集卡 为什么在低频比较好波形 ,高频不好呢

网友A:
高频采集从来就难做

网友B:
基本上所有的器件的高频特性与低频特性是由区别的,就像理想情况下,认为电容在高频情况下短路,低频开路一样,即使导线对于高频信号也会有影响的,故高频要考虑更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