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dxf导入PADS后,怎么精确的放置原点?

楼主(2012-06-26):
(无正文)

网友A:
setup--set origin,然后右击select *,然后点击目标,这样放置比较精确

网友B(2012-09-06):
我试过了,好像这样子不太精确.
不过我也是刚学的,也不如何的操作.
比如说想把一个DIP40的集成的1脚设成原点.按上面的方法好像不能定位在1脚焊盘的中心.
以前我用PROTEL 99,当光标移到焊盘附近时,可以自动的定位到焊盘的中心.
搞来搞去,搞了半天,都不成功,烦啊........

网友C(2016-0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