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B96 以太网MAC问题

楼主(2012-06-26):
9B96继承了PHY,但MAC地址改如何设置?
如何保证MAC地址的唯一性呢?
最近在用TI的CM3 9b96做开发,例程里是直接读取USER0及USER1两个寄存器的内容,但我们是自己开发的板子,不是开发板!这个方法失效!

网友A:
例程能读开发板,而不能用在你自己的板子上,
这个查看下硬件上的区别,再做相应的修改。

网友B:
硬件上没啥区别,你这个问题我们这也见过,开发板的MAC地址是TI的,自己的板子的MAC地址是自己公司的,而且这个寄存器就能写一次,太危险了,自己单独写一个固定MAC更好。

网友C:
mac地址
低32位写在写在MACIA0: 0x40048000 + 0x014
高16位地址写在MACIA1: 0x40048000 + 0x018
比如你的MAC地址为 00-14-FA-22-1B-C7,就按下面方式设置
*(unsigned int *)(0x40048000 + 0x014) = 0x22FA1400;
*(unsigned int *)(0x40048000 + 0x018) = 0xC71B;

mac的唯一性是专门有个组织在维护,合法的mac需要向该组织申请,当然也要付费
mac的头24位是由这个组织分配给各个申请的企业或者机构用于表示不同的厂商或者
企业机构,后24位由各个厂商或者企业机构自行分配。
比如这个mac 00-14-FA-22-1B-C7,其中00-14-FA好像就是周立功的致远电子,
后面22-1B-C7就是周立功致远电子自行分配。

你说的USER0和USER1这两个寄存器我还真没见过,难道是stellaris库函数里面的参数?

楼主:
那就是说开发的板子自己用还问题不大,如果是跟其它网络产品共在一个网络的话就不能保证MAC地址不冲突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用到公网上,MAC地址是不能自己随意设定的,需要和IEEE组织申请;
申请地址https://standards.ieee.org/regauth-bin/application?rt=OUI

网友E:
对MAC不熟,跟着各位学习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