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般DSP都跑什么系统?

楼主(2012-06-26):
本人最近接触DSP用6455,对操作系统也没什么认识,请问一般做信号处理,实现比较复杂的系统,跑什么操作系统比较好

网友A:
我也是初学者,不太懂,帮你顶一下!

网友B: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一般不跑系统的
DSP部分可以跑TI的DSP/BIOS

网友C:
TI有的芯片可以支持,比如达芬奇系列,包括ARM核和DSP核,让ARM来做控制,跑操作系统,DSP作信号处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handshake

网友E:
6455有一个linux的porting

网友F:
有ARM核的能跑linux操作系统,没有ARM核的话就跑实时操作系统(RTOS),要不就跑裸机

网友G(2012-08-06):
直接在DSP上跑系统是可以的,比如你用TI的可以直接跑BIOS。其实就是个多任务管理的内核,也就是说没有SHELL。前面说的有人会在上面跑UCOS,也可以的,不过要移植。如果你是用ARM与DSP联合,那就能上LINUX了,就算是真跑操作系统了。

网友H:
跑什么系统?还真没有听过呢

网友H:
自己移植一个ucos 试一试

网友I:
楼主可以试一试的!

网友J:
呵呵,学习了。一般是不跑系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