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开发板,DSP开发,研发人员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26):
选择DSP的型号
目前市场上的主要DSP生产商包括TIADIMotorolaLucentZilog等,其中TI占有最大市场份额。产品包括了从低端的低速度DSP到高端的大运算量的DSP产品。目前,广泛使用的TI DSP有三个系列:C2000C5000C6000(C3X也有使用),其它型号都基本淘汰。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在TIDSP中,同一系列中不同型号的DSP都具有相同的DSP核,相同或兼容的汇编指令系统,其差别仅在于片内存储器的大小,外设资源(如定时器、串口、并口等)的多少;不同系列DSP的汇编指令系统不兼容,但汇编语言的语法非常相似。除了汇编语言外,TI还为每个系列都提供了优化的C/C++编译器,方便用户使用高级语言进行开发,效率可以达到手工汇编的90%甚至更高。
在具体的开发中,根据所设计的系统要求和最终产品的成本估算,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选择什么型号的DSP芯片。
DARAM

开发环境
对于DSP工程师来说,除开必须了解和熟悉DSP本身的结构(包括软件指令系统和硬件结构)和技术指标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是花费在熟悉和掌握其开发工具和环境上。因此,各DSP生产厂商以及许多第三方公司作了极大的努力,为DSP系统集成和硬软件的开发提供了大量有用的工具。下面重点讨论TI DSP的集成仿真环境CCS

CCS所包含功能有:(1)集成可视化代码编辑界面,可直接编写C、汇编、.H文件、.cmd文件等。(2)集成代码生成工具,包括汇编器、优化C编译器、连接器等等。(3)基本调试工具,如装入执行代码(.out文件),查看寄存器窗口,存储器窗口,反汇编窗口,变量窗口等,支持C源代码级调试。(4)支持多DSP调试。(5)断点工具,包括硬件断点、数据空间读/写断点,条件断点(使用GEL编写表达式)等等。(6)探针工具(probe points),可用于算法仿真,数据监视等。(7)剖析工具(profile points),可用于评估代码执行的时钟数。(8)数据的图形显示工具,可绘制时域/频域波形、眼图、星座图、图像等,并可自动刷新(使用animate命令运行)(9)提供GEL工具,令用户可以编写自己的控制面板/菜单,从而方便直观地修改变量,配置参数等。(10)支持实时数据交换(RTDX)技术,利用该技术可在不中断目标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实现DSP与其它应用程序(OLE)实现数据交换。(11)开放式的插入(plug-ins)技术,支持其它第三方的ActiveX插件,支持各种仿真器包括软仿真(只需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12)提供DSP/BIOS工具,利用该工具可增强对代码的实时分析能力,如分析代码执行的效率,调度程序执行的优先级,方便管理或使用系统资源(代码/数据占用空间,中断服务程序的调用,定时器使用等等),从而减小开发人员对硬件资源熟悉程度的依赖性。

结语
以上讨论了DSP开发中会遇到的几个基本问题。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还会有很多其它的问题和相应的处理技巧,这里不可能都包括。希望通过此文能对大家的DSP开发有所帮助。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受用了,顶一下。

网友B:
很多细节问题需要实践中慢慢的体会

网友C(2014-03-04):
正在了解dsp方面的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D:
总结得还不错,入门的基本方法就是:开发板+书本+调试。

网友E:
总结得很好~!各系列原来只是外设等的不一样~~

网友F:
只要熟悉了DSP内部结构和原理,进入开发环境开发应该是很顺利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