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68013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6-26):
以下是与中断相关的部分代码
PORTACFG = 0x01;

OEA = 0xFE; // PA用于输出

OEB = 0xFF;

OEC = 0xFF;

//IOA = 0xFF;

IOB = 0xFF;

IOE = 0xFF;

/*定义中断优先级和控制*/

PX0=1;//外部中断有高优先级

IT0=0;//int0低电平中断

PX1=1;//外部中断有高优先级

IT1=0;//int1低电平中断

/*中断禁能,如果使用(上电后不需要)*/

EA=0;

EX0=0;

EX1=0;
之后再在枚举完成后
EX0=1;
EA = 1;
硬件一上电可以识别到设备 但一出发这个外部中断0就识别不到设备了 请问大侠这是怎么没事?我在网上找到相关资料说在枚举之后开中断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就是一触发就设别不到设备了

网友A:
中断函数怎么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遇到dqyubsh大侠了 呵呵 先谢了 问题现在解决了 但还想求教大侠,我用的是periph的那个框架写的程序 先前定义的外部中断函数是在periph.c文件中 中断根本进不去并且还不能识别设备了 我的硬件功能是sja1000接到can数据就会触发013的外部中断0  现在我把外部中断0定义在fw.c中 现在好了 但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求教

网友A:
我估计是这个问题。你单写一个.C文件存放中断函数,更规范一些。

原因很简单:periph.c第一行是#pragma NOI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是向您所说的 还真应该仔细啊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