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032QVT-003(3.2寸)TFT屏资料

楼主(2012-06-26):
如题,网上找了很久久都没找到这块山寨屏的资料!不知道这屏的驱动IC是什么,读寄存器读不出来!驱动一直没搞定,显示白屏!求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铃还需系铃人,从哪儿买的问哪儿要资料!

网友B:
http://jallib.googlecode.com/svn/trunk/doc/html/glcd_stm032qvt_003.html

楼主:
T叔真用心!我也找到了这个贴,知道了驱动IC为HX8347-A,目前驱动已成功!不过现在只能竖屏显示,由于今天一直搞想办法如何横屏显示!所以未来得及更新!
      到目前为止还是不能横屏显示!

楼主:
暂把源码贡献出去,供有需要的学习!   现求教横屏显示方法~!希望各位指点一二!PDF资料T叔已贡献,我就不再上传·

网友C:
一般都在access memory寄存器里设置

楼主:
试了下,设置R16H寄存器,有点效果,单还没达到最终目的!再调试......

楼主:
如7楼所言!就设置access memory寄存器!成功实现、送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