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麻烦大家了,还是IAR 430问题

楼主(2012-06-26):
为什么我编译成功过后,点击 download and debug 就出现下面的问题?求高手指导啊

YN4}L2]}7W2){P052QX~`1S.jpg (43.22 KB )

网友A:
你工程里options设置看有没有问题,上面的提示是这样的

楼主:
2# figo20042005 不对啊,TOOL设置里面没有这个啊

网友B:
是不是在Tools-->Options-->Stack下?

可以另外检查一下项目的配置Project-->Options,还有检查一下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B:
yirongfu说的对,设置里有两个地方和main有关,一个是tools->options->stack下,另一个在Project->options->debug下,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