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数据存储问题

楼主(2012-06-26):
把AD采集的2路数据存到SD卡里面(采集数据完成了),SD卡驱动也有,我不知道怎么存储,需要转换吗?采集的有小数的,有谁有代码给看看?

网友A:
在SD卡的驱动之上再包一层FAT32文件系统,用open/close/read/write等函数将数据写入到文件即可。

网友B:
你可以再移植一个FAT文件系统,然后保存ASCII码就可直接打开看

网友C:
涉及到SD卡的FAT文件的了,我就爱莫能助了啊,只能顶一下了啊

网友D:
有个FATFS文件系统,足够使用了,移植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