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保持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2-06-26):
要实时采集一位于X轴上方的波形的峰值,波形类似正弦波,但幅度在变化,频率有100K左右,想要通过采样保持器和比较器做一采样保持电路,但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有没有那位师傅做过类似的课题,希望能通过硬件电路采集到波形的最大峰值,然后把波形的峰值送给带A/D的单片机处理,做AD转换,哪位大侠给介绍一下经验

网友A:
你要关注几个问题:
你单片机的AD满足需求吗?
  比如说单片机采样速度小于100K,采样数据会丢,大于100K程序处理得当可以完全采集到变化数值,关键你的设计才多少个点合适,这个要你自己考虑好,很多设计采集一部分点,就可以描绘出这条曲线了。
  你采集外界变化的电压幅度变化范围,在单片机能处理范围之内吗?这个要看单片机的基准,你的被才电压要小于单片机的基准,否则要经过硬件处理降低幅度以后再给单片。
  你采集的信号是差分AD信号吗?如果是差分还要看你的单片机的AD是不是差分AD。
  你单片机的AD的分辨率是多少,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求吗?
  你的波形信息有干扰信息吗,要不要滤波?
这些清楚了,才知道你的AD采集前段电路要做什么

网友B:
这个应该不难设计,很基本的,LS分析的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