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频率测量

楼主(2012-06-26):
有没有人用51单片机T2定时器做过频率计的?求完整程序,最好有proteus仿真的.

网友A:
没做过,思路很简单
速度要快,T2定时频率至少要达到待测频率最高值的2倍

网友B:
一个计数器cnt1,在T2中断中每一次信号变化则cnt++;
另一个时间计数器cnt2,可以不放在T2中断中,当cnt2计数得到的时间达到1秒时则到信号的频率为cnt1/2;此时清cnt1,cnt,然后一直循环这样就行

网友C:
一个计数器cnt1,在T2中断中每一次信号变化则cnt++;
另一个时间计数器cnt2,可以不放在T2中断中,当cnt2计数得到的时间达到1秒时则到信号的频率为cnt1/2;此时清cnt1,cnt,然后一直循环这样就行 ...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D:
这个应该不难实现,LZ可以自己试着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