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程序

楼主(2012-06-26):
我用网上的ComAccess这个串口通信类,发现只能读取前8位字符,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或传我一份能用的串口通信程序呢?

网友A:
估计是你程序对接受字符个数变量哪有问题,你顺着这个变量找找看,能接受到数据,说明你用的ComAccess没问题。

网友B:
你可以尝试用cport 3.10 spcomm,以及tapro控件.均比较好用,但二进制传输,要注意间隔时间的设定最好大于10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