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探测静止人体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

楼主(2012-06-26):
有什么方法可以探测到静止和走动的人(整个房间内)?
能不能将PIR传感器通电、掉电、通电。。。这样的方法来探测静止人体?传感器是不是有预热的时间?还是芯片有预热时间?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实现?期待各位大侠的帮忙。。

楼主:
用AD采集可以吗? 人静止和无人时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会有不同吗?

网友A:
使用PIR是做不到的。静止的人,检测来干嘛?

楼主:
我是用来检测一个房间有没有人,有人灯就亮,所以静止也要检测

网友B:
这个只能用红外成像+人体形态模糊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具体一点?

网友C:
LZ,,我好象回答过你的,做法也说过的,要省钱就用主动的方法.让静止的人体红钱线动起来..
提示就这么多.自已想一想吧.

网友D:
之前一个朋友也是在弄这个东西,用热电偶可以实现,但成本非常高,他就试了很多方式,最有创意的就是加了个电机驱动的遮光片,想通过控制遮光片来改变静止的人到PIR的距离,但电机驱动产生的干扰总是导致误判。最后不得不放弃。

网友:
使用PIR是做不到的。

网友E:
大学时候的电子设计大赛中,我就是用一个小电机带动遮光片,效果还不错,满以为得奖,哪知评委看都不看。。。晕死

楼主:
7楼:
你说的是用电机转动传感器?干扰不会很大吗?

楼主:
10楼: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但没做过成品,不知道效果如何,干扰大不大?误报多不多?

网友F:
以前听同事说过,多普勒传感器可以检测到人的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错,微波探测就是利用多普勒原理。但我要的是探测静止的人

网友G:
采用钟摆方式遮挡和散开有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我试试,但愿误报率不高

网友C:
好吧,,把我的创意告诉你吧....
你用音圈来驱动涅菲尔透镜,振动频率为几赫.
不要连续的动,,,是每隔10秒动一次采集一下数据就可以.
希望你成功.^_^

楼主:
谢谢,但是没接触过音圈,先看一下资料

网友H:
多谢各位分享,过来学习下,我的人体感应开关能用的上。http://www.haiyingpir.com

网友:
高手过招!纯粹学习:)

网友I(2015-01-07):
楼主好!我现在也在琢磨这个问题,你是怎样解决的?

网友J(2016-05-18):
我已经搞出来了,成本只在一只十一元钱的红外感应开关的基础出增加了几元钱的材料,能装在86型底盒里,不增加任何电路和继电器,人只要在感应区,无论动静灯始终亮着,人离开后十几秒后灯熄灭。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已经搞出来了,成本只在一只十一元钱的红外感应开关的基础出增加了几元钱的材料,能装在86型底盒里,不增 ...

hi,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想学习一下如何检测房间里是否有静止状态下的人

网友J:
待我解除一个烦恼后再说。因为这个发现简单待让我不好意思申请专利啦!

网友J:
如果某人感性趣,我可以发个视频。加我QQ:1917714603

网友L:
如果家里没有什么热源,我觉得可以让探头活动。
因为家里的背景温度基本差不多。探头活动也是测不到的。但里边有一个热源(人),那就可以被检测出来

网友J:
也就是说环境温度高矮不重要,关键是温度平衡,热释电就有戏。

网友J:
过两天空闲下来再把客厅和主卧安上,我想就不会有热源影响延时熄灯的情况了。

网友M(2016-06-30):
引用 网友J:
我已经搞出来了,成本只在一只十一元钱的红外感应开关的基础出增加了几元钱的材料,能装在86型底盒里,不增 ...

要怎么做呢,能具体介绍一下吗,想装一个自己用。谢谢

网友J:
让探头做扫描运动吧

网友N:
可以考虑用红外温度检测的方式,检测传感器前方扇区范围内的温度.
例如使用4个红外温度传感器,监视一个"田"型区域,通过比较四个区域的温度差异来进行判断.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让探头做扫描运动吧

是让探头移动或是转动吗?

网友N:
对的,去年有一个客户要做酒店旧空调节能改造,要求检查到房间里有人就开空调,没人就关空调,并且要加测到人在哪一个位置,然后自动将风吹向人的位置.
当时寻到的是一个8区红外温度传感器,SPI接口的.
不过后来项目取消,就没有完成.

网友J:
要实现37楼的控制要求,就须加入一个具有较大范围转动的红外热释电感应探头,它不仅可以检测静态人体,还可以同步空调的风向控制及空调的开、关,当然由于探头的扫描停止时不一定对准门口,因此还需要在门边安一个静态红外感开关。

网友J: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这个感应开关需要转动才能检测到一直不动的人体时,由于我才疏学浅,只能回答道,直升飞机只所以能够停止在半空中不掉下来,就是因为它有一个旋转的螺旋浆,而战斗机如果在空中停下了,就会掉下去,我这东西的原理跟它是一样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对的,去年有一个客户要做酒店旧空调节能改造,要求检查到房间里有人就开空调,没人就关空调,并且要加测到人在 ...

这种要高级些,成本也高,松下的amg88xx只探测器就要接近300大洋,今年好像还提供了解决方案,不过市场没有见到成品啊,是不是因为成本的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这个感应开关需要转动才能检测到一直不动的人体时,由于我才疏学浅,只能回答道,直 ...

你的透镜旋转是直接从感应开关取电,还是从市电取?

网友J:
特殊场合应用是不计成本的,何况是做一个样品。我似乎感觉到amg88XX实际上是热成像仪器,能显示人体热图像数据,但开关信号还是要靠人体运动产生,就好比摄像机能拍到图像而不能当开关使一样。只不过它运动感应灵敏度很高,再加上广告宣染而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不见它在作为静止人体感应这方面的具体东西。等久了,人自然要反思啊。

网友J:
41楼:总不能让它一直旋转啦。如果延时调得很长,还应做该间断控制。不过这样不节能,最好是10秒左右。

网友J:
本人在此贴中向各位朋友学到了很多,因此,在离开本贴之前,谈下关于‘可探测静止人体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的看法:所谓‘探测’、‘检测’之类的定义,实际上很普遍了,例如红外、微波、超声波发射仪等,而在这里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这个,而是一个我们离它较远且一直不动也能触发它产生开关动作的装置,这个装置就是感应,我相信感应同探测或者检测绝对是两码事,因为汉字的精确度世界最高的。因此,此贴的的正确标题应改为‘可感应静止人体热释电红外感应开关’。

网友O(2016-09-27):
松下的据说是探测距离太近,用于定制的比较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对的,去年有一个客户要做酒店旧空调节能改造,要求检查到房间里有人就开空调,没人就关空调,并且要加测到人在 ...

方便透露一下8区红外温度传感器测人体存在的方案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O:
方便透露一下8区红外温度传感器测人体存在的方案么?

你可以看看这个:http://www.te.com/usa-en/product-G-TPMO-014.html

网友P(2018-03-12):
引用 网友J:
我已经搞出来了,成本只在一只十一元钱的红外感应开关的基础出增加了几元钱的材料,能装在86型底盒里,不增 ...

能留一个联系方式不,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如果家里没有什么热源,我觉得可以让探头活动。
因为家里的背景温度基本差不多。探头活动也是测不到的。但 ...

主要是个什么原理呢

网友Q:
走动的可以,静止的有点难度,应用热成像之类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P:
主要是个什么原理呢

原理?先要弄明白热释电的原理。
热释电传感器,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红外传感器。它里边有两个感应区,给它叫A和B区
我们知道,只要不是绝对0度,就会有红外辐射,这个红外辐在感应区就能感应出电压来。平时没有人出现,两个感应区受到的辐射是一样的,输出电压一致,两个的差就是0,当有人在活动,由于前面有一个透镜,所以这个比较热的(人)辐射就可能会落在其中的一个感应区。这时就会有电压差。通过获得这个电压差,它就能感应到有人在活动了。
你看一下它前面的透镜,它实际上是由多个小透镜组成的。什么感觉呢,就像你拿了一堆放大镜放在你面前看蜡烛,明明只有一根蜡烛,但是你会发现每个透镜里都有一个蜡烛。所以对于那个传感器,虽然外边只有一个人,在它看来,就有很多人,只要你一走动,总会有是A收到你的辐射,有时是B收到你的辐射。这样灵敏度就可以提升了。

好了,现在来说让探头活动,不管是探头活动还是外边活动,只要让探头上出现了变化的辐射,就会触发它。所以家里如果有一个东西比较热(比如电暖器。你活动探头,就等效于让电暖器在活动的效果一样的。所以它同样会造成触发。这就是背景温度不一致引起的。

网友R(2018-08-30):
引用 网友M:
这种要高级些,成本也高,松下的amg88xx只探测器就要接近300大洋,今年好像还提供了解决方案,不过市场没 ...

是的,我们已经做出成品样品,在一个项目小规模测试,7个房间!成本太贵,客户根本接受不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M:
这种要高级些,成本也高,松下的amg88xx只探测器就要接近300大洋,今年好像还提供了解决方案,不过市场没 ...

我们公司的产品主要针对酒店、公寓的节能,松下AMG在2015年我们已经做出产品,问题在:

1.成本;

2.距离,也许水平有限,调试出来的最大距离为3.7米,酒店标房勉强够用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对的,去年有一个客户要做酒店旧空调节能改造,要求检查到房间里有人就开空调,没人就关空调,并且要加测到人在 ...

TE的,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