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调用问题

楼主(2012-06-27):
我要处理6路AD的数据,要分别写6个读AD的函数,6个滤波的函数,6个稳定的函数,我觉得这样代码太冗余了,其中读AD的函数中只有片选和数据准备好引脚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想滤波函数和稳定判断函数内容就完全一样了,只是函数名字不一样,他们只是调用读ad函数,进行相关处理。我第一次是致谢一个滤波函数,然后分别调用6个读AD函数是,得到的数据不正确。滤波后的6个值加起来(单片机完成)不等于单个滤波后的值相加(自己算的)。问别人原因是,他说是交叉调用导致出错了,让我写6个滤波函数对应6个读AD的函数,这样倒是解决了问题,但是现在要在滤波后加上稳定判断,这里要加6个稳定判断函数吗?
请问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组织结构啊?

网友A:
写成函数才能更好的重用代码 更好的组织结构

网友B:
传递参数嘛

网友C:
函数,函数,调用

网友D:
这样的代码,效率太低了。你应该这样做:1.写一个读AD的函数,函数里不要有片选和数据准备好引脚;2.写一个滤波稳定函数,这个函数至少带一个形参,这个形参就是用来选择1-6路AD的片选和数据准备好引脚,然后调用读AD函数,就得到每一路数据了。3.写一个数据处理函数,使用for语句循环6次调用滤波稳定函数,得到1-6路的数据,然后相加等处理。
在main 函数里只调用数据处理函数就可以了,代码是不是精简了很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老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