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动,机身激烈跳动

楼主(2012-06-27):
在用一电机时候,只有在刚启动那个时刻,偶尔会出现机身激烈跳动,电机不动,并不会每次都会这样,这种情况约10%。是用可控硅调节电机速度。这种情况一般是因何而起?谢谢

网友A:
也不说是什么电机, 也不说是什么控制, 怎么猜呀?
如果是单相异步电机. 估计启动电容出问题了.
如果是同步电机. 交流电下, 上电激烈跳动正常. "电机不动,并不会每次都会这样", 电机质量问题, 或者出故障了, 出现死点样的不启动点, 也或者同步频率太高了. 跟不上去.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是因对电机操作不当而起的

网友C:
好好阅读手册,示波器抓波分析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电机型号如图。

楼主:
原理图如

网友D:
单相交流电机,可能原因启动电容不适配,启动后电机反转了,换个大点的启动电容试试

网友E:
控制可控硅的光耦接反了!请仔细看一下!如果这样,你电机转起来了才是大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