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帮忙选型433M RF芯片!

楼主(2012-06-27):
目前手头有一案子,为了兼容配合之前的发射端(曼码,2byte的0xAA后就是有效数据,最大的问题是其是MCU IO 直通RF发射,导致发射的速率有波动在17~18.6kbps之间),现我得找一颗收发一体的芯片,能有效的收到它,发现很多数字芯片的fifo或直通都不行。请教大伙推荐,急!

楼主:
高手呢,讨论下呗!。。

网友A:
适用433MHz接收的这个频点很多,ASK的有TDA5200,PT4302,SYN450R,MICRF211等

网友B:
FIFO 不够还是直通模式不支持? si4432 试试。或者留联系方式,让工程给你推荐下。

楼主:
现在考虑用用英飞凌的TDA5255,SINLABS,SEMTECH试过都不行。只要是RF速率发的稍有误差大点就会接收错。芯片要求能过汽车级测试,价格在1.5 dollar以内。

楼主:
silabs's EZRadio 反而可以,但太老了。EZRadioPRO 反而不行,芯片也不稳定。坏率很高。

楼主:
注意:是FSK,Rx电流不能超过10mA,17~18.6kbps之间的都能正确接收。大伙推荐下!

网友C:
有评估过TI 的CC1101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