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3中可以添加STM32F2XX吗?

楼主(2012-06-27):
RT,实在是不想用KEIL4啊,有没有办法在KEIL3中添加STM32F2XX单片机呢?谢谢!

网友A:
LZ为什么不想用KEIL4,KEIL3和KEIL4基本是一样的啊

网友B:
为什么不用KEIL4……

网友C:
从原理上,是可行的。从实际上说,可行性比较小。

楼主:
KEIL4那编译速度让我吐槽无力啊,在网上查到一个方法可以让编译速度加快,但是右键定位函数的功能就用不了了

网友D:
我也不喜欢 UV4 的环境.
将 uv4 里面的 UV4.CDB 更名为 UV3.CDB, 并复制到 KEIL3 的 UV3 目录下, 试试看.

网友A:
还是用IAR吧,效率高,比KEIL应该好多了

网友E(2013-09-23):
UV4最烦人的是全工程搜索,比UV3差远了,UV3好用。

网友F:
应该是可行的   不过需要看个人的习惯了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