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的video scaler IP核的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6-27):
关于XILINX的video scaler IP核的问题,急急急?
各位大侠 小弟正在做一个摄像机项目 要使用到XILINX的video scaler IP核,通常正常情况下的视频的帧率都是恒定的,比如:1920*1080P60,则1秒有60帧画面,两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恒定,为1/60秒。
将这样连续的视频帧信号送给video scaler,肯定没有问题。
小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个摄像机是一个特殊用途的摄像机,输出的两个视频帧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定,是靠外部信号触发产生一个完整的视频帧,例如:来一个脉冲信号,则产生一个视频帧,隔5秒钟以后,再来一个脉冲信号,又输出一个视频帧。如果没有外部触发信号,则无任何视频帧输出。
如果将这样一个断续的视频帧送给video scaler,video scaler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没用过Xilinx的scaler IP。
但是,scaler的处理一般都是流式的,应该有使能信号之类的。如果帧与帧之间有间隔不用的时候,不送数据就是了。只是外部加一些周边逻辑。
如果算法本身有帧间比较(这一点,看接口上有没有要求同时输入不同帧/场的数据就可以知道),在外部加一个帧buffer队列缓存就可以解决,比如缓存够了若干帧再启动scaler一气儿处理完这些帧,然后再等待。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D:lol!

网友C:
没有用过的,等待答案!

网友D:
下面是scaler的数据手册,楼主可参考下!

scaler是流处理IP,有数据进就有出,没有进就没有出,实现楼主所需的功能应该没问题。

网友E:
数据手册才是王道啊,学习了

网友F:
留印慢慢看。

网友G:
没做过项目的飘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超人大侠 小弟在第9页 没有看到呀??????第9页讲的是license

网友H:
留印,或许以后也做这个项目呢,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I:
猴哥 别光笑呀 俺急着呢

网友I:
回复 网友I:
猴哥 别光笑呀 俺急着呢
引用 网友I:
这个需要license,我能提供评估的给你

楼主:
16# GoldSunMonkey 小弟 不是需要license 而是需要确认VIDEO SCALER是否是来一帧视频,处理完成,输出一帧?不需要在两帧做运算?

网友I:
对这个IP不熟悉,能不能在详细点说说

网友A:
16# GoldSunMonkey 小弟 不是需要license 而是需要确认VIDEO SCALER是否是来一帧视频,处理完成,输出一帧?不需要在两帧做运算?
引用 网友I:

这些在文档里应该有描述。
另外,关注一下IP接口上有没有要求同时输入前后两帧:如果有,就有帧间运算;如果没有,而只是顺序输入当前帧,那就没有。但也可能有奇偶场之间的运算,同理。

网友I:
这些在文档里应该有描述。
另外,关注一下IP接口上有没有要求同时输入前后两帧:如果有,就有帧间运算;如果没有,而只是顺序输入当前帧,那就没有。但也可能有奇偶场之间的运算,同理。 ...
引用 网友A:
赞签名档

楼主:
19# sleepybear 接口上没有要求同时输入两帧 如果使用live mode,需要输入16bit的视频数据+h_blank+v_blank,并且必须输入逐行视频,不能是隔行视频

网友A:
19# sleepybear 接口上没有要求同时输入两帧 如果使用live mode,需要输入16bit的视频数据+h_blank+v_blank,并且必须输入逐行视频,不能是隔行视频
引用 网友I:

必须输入逐行视频?那对于隔行视频是否还需要一个deinterlace?也就是把隔行的转成逐行的。

其实,scaler本质上就是多相滤波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对于隔行的,也就是一帧分为奇偶场的,就把一场当做一帧来对待,比如50i,就是1秒50场(25帧),那么就顺序把这50场当做50个逐行的帧来输入(垂直方向行数减半),生成的50场(垂直方向行数也是一帧行数的一半)再组合成25帧(可以直接拼接,也可以2场的行间做一些滤波处理)。单纯的应该也能跑起来。当然,图像质量可能有问题,尤其是对于水平方向运动剧烈的画面尤为突出。

如果IP只支持逐行的,比较彻底的还是前端先加一个deinterlace,不过这个肯定要涉及到帧间和场间的比较了,而且要自己写或者找额外的IP。

以上只是谈了一些个人的理解,仅供参考。我也没用过那个IP,具体的使用方法还是要结合IP和具体的应用场景来看吧。

网友A:
赞签名档
引用 网友I:

谢谢:);P

网友J(2014-11-06):
楼主,你scaler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用ZYNQ的scaler核不出数据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