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充电器原理图,几个地方不理解

楼主:
2-局部图中c13什么作用?
3-局部图中q11、q12、r15、c14什么作用,还有r17、c15什么作用,c16呢?
4-局部图中q13导通VCC和地不是短路了么?
原理图是用AD9画的 已上传!

网友A(2012-06-27):
太多了:L

网友B:
典型的开关电源电路图,反馈光耦闭环调节。具体的细节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同一张图啊,我只是截成不同局部图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的就是细节啊!!

网友C:
把图画好点就可以看懂的。

网友D:
原理图画错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里错了?q13?

网友E:
好像是RCC电路?C13是给开关管G极充电?让开关管导通完全?Q11Q12组成振荡来控制开关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清楚哦,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看你的反馈绕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不是说同名端错了?

网友D:
 没有直流回路。

 你仔细把原理图画一下,对照一下常用RCC电路,应该很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