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判断50mV一个直流电压有没有,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

楼主(2012-06-27):
请教:判断50mV一个直流电压有没有,有什么最简单的办法?
非常感谢!

网友A:
万用表量

网友B:
用一个三极管放大后驱动一个LED发光管,灯亮有,不亮木油.

楼主:
谢谢forgot,谢tyw,我是来检测一个负载工作状态的,假如异常的话,需要报一下警,提示一下。

楼主:
tyw大叔的能帮我画个间洁的图吗?硬件大菜鸟,万分感谢!

网友C:
tyw大叔的能帮我画个间洁的图吗?硬件大菜鸟,万分感谢!
引用 楼主:

提示到这种程度还需要再求人画图?

这可真是不想自己动脑思考了。

楼主:
回yewuyi:谢谢你的直接批评。
我是感觉用tyw的方法在我能理解的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因为我后需需要接到单片机IO去判断,三极管放大后的50mV的信号,好直接判断吗?如果用比较器是否更简单可行?

楼主:
嘿嘿,我还是自己去动手搭个电路试试看。:handshake

网友D:
3楼的办法不是一般人可以实现的。
还是用几毛钱一片的比较器比较现实。

网友E:
50mv,还是运放放大一下比较好。
或者直接进ADC也行,虽然幅度小的一些。

楼主:
50mV的话,ADC可靠吗?

楼主:
回:10楼。
说实话,在就是看到tyw大叔的“放大”二字,头就晕了一下,哈哈哈。不过下午也搭个电路试一下,再与各位通报实验情况。谢谢各位。

网友B:
用339比较器吧,3极管直流放大计算很烦,一级还做不好.少累

楼主:
:'(     tyw大叔大给力,嗯。刚才用三极管去搭了下,不好整的。非常感谢大叔。

339是四路比较器的,有没有好的单路比较器推荐下,不是成本问题,是布板空间的问题。

另问下tyw你楼上仿真这个软件是何神器?

楼主:
另外请问下图中的R1,可调电阻是取值多少?我手上没有339了,不好搭电路去验证了。:)

网友F:
339大,那就393呗

网友B:
用Multisim实验
LM393 贴片双比较器,SOP8

楼主:
哈哈,果然没动脑筋,R1的阻值都那么明显了,还在问。:shutup: 谢谢各位!

楼主:
谢谢大叔,谢谢各位!

网友B:
multisim+10.1专业版,有注册机 要下完7个文件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5096016.html

楼主:
:handshake 大叔太热心了,下载学习下。谢谢。

网友G:
用ADC 采样10位足够了

网友H:
还是比较器保险.

网友I:
339 393的输出都是开集电极的,需要上拉:o

网友B:
楼上说得对,我在仿真时是加了2K上拉,但发现不加2K,灯也会亮,折腾了好一阵没弄懂,后来一个疏忽,把没上拉的图发上来了,哈哈,这说明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只能参考参考.

网友J:
用运放做阈值检测

网友K:
猜测一下,楼主是要做移动电源的无负载检测,然后关机
从现有电路看,用单片机的ADC比较多,同样碰到有用输出的dcdc的lx信号进行脉宽及频率进行检测判别的

网友L:
用仪表放大器放大采样,在除以一个倍数就是要测的那个电压了。

楼主:
嗯。我实际比较器输出是接到单片机IO口去了,已加了个10K上拉电阻。

网友M:
50mV是在高低还是低边的,如果高边用运放就不好搞了,输入轨至轨的运放可能都不行,用专门的高边电压放大的芯片才行。

网友M:
如果是50mV固定的,不要采样,那还是用比较器做比较好。lm358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