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only data和readwrite data

楼主(2012-06-27):
以下是IAR编译后的输出信息:
20 805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3 509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9 552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想问下第二行的readonly data需要占用RAM空间吗?

有人说因为是readonly的,所在存放在ROM里的,不占用RAM空间。
也有人说这个readonly data是要占用RAM的,因为上电运行时程序会将这些readonly data从ROM里读出至RAM内,所以它是要占用RAM空间的。

我用的一块STM32芯片,FLASH有64K,RAM有10K。请问对于以上数据,这个10K的RAM够不够用?

网友A:
因为是readonly的,所在存放在ROM里的,不占用RAM空间。
多数情况下,这个说法 正确。

网友B:
够不够,实验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2017-02-08):
iar工程中可以设置readonly  data是存放在flash还是在ram中,一般需要设置为存放在fla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