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

楼主(2012-06-27):
我用的是PIC18F6390,程序大概就检测按键,按下的话就由CCP2输出一个PWM波和由定时器0控制RD0角输出一个PWM波,现在的问题是上电有时按下按键单片机没反应,有时又只输出CCP2的PWM波,但RDO没有输出,有时呢一上电我按都没按就输出CCP2的PWM波.我勒个去啊,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A:
这种情况基本是代码问题,需逐步检查排除

网友B:
检讨自己的按键检测和响应代码

楼主:
我使用时钟源是的内部8M振荡电路,并使能4PLL,下面是按键检测和响应代码
if(shoot==0)
{
   Delay1KTCYx(1);
   if(shoot==0)
      {
        RX_CTRL=0; //5v接收电压建立
        FS_PWM(); //RD0输出PWM
        HV_PWM();  //CCP2输出PWM
     }
   while(shoot==0);   //等待按键释放     T0CONbits.TMR0ON=0;    //停止输出FS_PWM

T2CONbits.TMR2ON=0;    //停止输出_PWM

}

楼主:
我把按键检测去掉,改成一上电就输出
while(1)
{
FS_PWM();
   HV_PWM();}
结果只有FS_PWM()输出(100HZ),没有 HV_PWM()(40KHZ)输出,

网友A:
CCP2的输出要配置,有没有配置好?

楼主:
配置好了,单个输出都没有问题,两个一起输出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上电这个输出,掉电再上电又有可能是另一个输出,两个怎么都不会一起输出,下面是连个输出PWM波的函数
void FS_PWM(void)
{
   if(INTCONbits.TMR0IF==1)
      {
         INTCONbits.TMR0IF=0;
          TM0H=(65536-40000)/256;
          TM0H=(65536-40000)%256;
           if(LATDbit.LATD0==0)
            LATDbits.LATD0=1;
          else  LATDbits.LATD0=0;
      }
}

void HV_PWM(void)
{
   TMR2=0;
   PR2=199;
   T2CON=0x04;
   CCP2L=0x49;
   CCP2CON=0x0C;
}

网友A:
结合5楼和7楼的代码,5楼靠查询输出波形,
FS_PWM函数有错误
          TM0H=(65536-40000)/256;
          TM0H=(65536-40000)%256;这样写是什么意思???
T0CON配置没有

按5楼的代码,HV_PWM函数,TMR2始终=0,如何与PR2比较????

LZ是不是还在读大学,从LZ的代码看,LZ你太浮躁

送你一句话:静下心来,慢慢琢磨

楼主:
T0CON配置在timer0初始化里面有设置,TMR2怎么会一直为0呢! T2CON=0x04已经开启了timer2开始计数了,现在问已经找到了,主函数里面两个一起输出都有,加上按键检测HV_PWM有,但是FS_PWM出现新情况了:就是按一下 输出FS_PWM的脚RD0变高,再按一下又变低,这样反复变高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