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tium designer10的3D显示

楼主(2012-06-27):
别人发给我的板子,3D显示正常。
很奇怪,我修改了板框和几条走线之后,3D显示就只能显示线路板了,板上的元件都消失了。
求大神帮忙解释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要重复发帖

楼主:
不要重复发帖
引用 网友A:
抱歉,网络延迟比较严重,所以发了2次。
显示设置里面我查过了,这个选项我勾上了,有人说是因为我自己没有3D库,所以改了别人的板子后就不能显示了,是这样么?
有没有什么方法把别人发过来的板上元件导入到自己的3D库,然后拿到用?

网友A:
那是因为他的封装加了模型,画封装时可以在机械层加模型,你直接保存它的库就可以了
所不定是你把模型所在的层关闭了,你按“L”进去把有几个机械层打开看看,应该就有了,还有一些视图设置的地方也有关闭模型设置,不排除是其他原因

回复 楼主:
我这个电脑显卡看不了3D,所以没法帮你看下

网友B(2016-12-12):
这样设定即可,与显卡无关

网友B:
单击鼠标右键,将鼠标光标移到Options,再移到Board Layers Transparency单击,弹出View Configuration界面,在其中调整相应层的Opacity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