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都会有周期震荡毛刺输出?

楼主(2012-06-27):
为什么开关电源输出都会有周期震荡毛刺输出?

以60KHZ 开关的反激电源,输出有60KHZ的震荡波串输出。

注:输出有肖特基整流,电感/电容滤波。都无法消除这种同开管频率的震荡波串输出
幅度用示波器看 在500MV/60KHZ, 震荡的类似正弦波输出,有固定的5-6个周期。

真不解! 是变压器漏感与寄生电容产生的初级震荡 发射到次级这边来了吗?

请问高手 ,有什么办法解决?  是变压器不好造成的吗?

网友A:
你永远没法让纹波消失掉。。。

只能通过滤波等方式让它尽量小

楼主:
楼上你绝对是个菜鸟。
你连问题都搞不清楚。

当然是菜鸟了 高手们哪有时间逛论坛啊

网友B:
:L表示2L很无辜

一般加个π型滤波,不至于这么大啊
要不试试,RCD参数调整一下,变压器屏蔽一下,开关速度慢一点,输出整流管加RC吸收一下,

楼主:
你说是不是很 莫名其妙?

我说或毛刺尖峰, 他们说纹波! 这是一回事吗?
毛刺尖峰一般是在开关管关闭瞬间产生的反电动势造成的。 这个是反激开发电源。
次级二极管马上 导通,释放初级的能量,也就是这个反电动势的能量。

网友B:
亲,好大的火气。。。来杯凉茶。。。
貌似你很了解。。。既然了解原因怎么不知道对策呢。。。
开关噪声不仅在MOS关断的瞬间,更为常见的是在MOS开通瞬间,输出整流管反向恢复期间。。。。。。

我在4L说的,
加π型滤波器可以将输出交流噪声电压变为正弦波可以改善输出高次谐波电压;
调整RCD吸收,变压器屏蔽均能减小开关噪声耦合到输出;
开关速度慢一点,更能改善开关噪声,具体做法可以调整MOS门极驱动电阻,也可以在DS上并个小电容,同样能改善开关噪声;
输出整流管并RC吸收反向恢复尖峰,也可以再加个磁珠;

请问有哪一点不是为了降低开关噪声的????

非要在纹波,噪声这两个概念上纠结吗?

最后再送两个方法,适当加大初次级Y电容,散热器接地。。。都有助于减低开关噪声。。。

网友C(2013-01-07):
要想低毛刺--“噪声”,使用线性电源呀!开关电源的噪声确实是在开关的瞬间产生的周期性毛刺,一般的差模电感构造的π型滤波可以快速衰减纹波,噪声的抑制左右有限,如果有降低则需要加共模电感,利用共模电感的漏感来同时抑制差模和共模干扰。
   我曾经一个朋友做一个精密信号采集,要求纹波噪声降低到0.1mV以下,我们后来也确实也想到办法解决了。

网友D:
很吊的样子,别人没弄清,回你贴也是一幅热心肠,你还那么骂人家。
最不要看这种人了,很屌你发个毛贴啊?%¥#¥

网友E:
6楼说得有道理,初次级加Y电容,输出对大地加高压电容(500V左右即可,也可以用安规电容),可以降低开关瞬间的尖峰噪声,但是消除是不可能的。

网友F:
LZ  问问题还这么狂啊!

网友G:
看起来楼主好牛叉哦……:Q

网友H:
严重关注,此贴已经引起领导的高度重视。必火~

网友I(2013-02-07):
没看明白,是有震荡,还是说开关尖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