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控制极的电阻都会烧,天理何在呀!!

楼主(2012-06-27):
如图,可控硅用BTA20,光耦用MOC3063(自带过零检测),负载是2000W的锅炉,R47用的是1206贴片,产品已经生产了一千多台,客户退回来有总共有3台锅炉不加热,分析发现可控硅控制端的电阻R47烧了,郁闷啊,示波器分析了一天也没发现有异常啊!各位大大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网友A:
前提:220V的交流电,峰值是311V

如果U3在交流电达到311V的顶峰时导通,那么R47在瞬间功率是过载的,且电压也是过载的
功率=u*u/R=311*311/300=322,此时R47两端电压311V,可能超过电阻自身耐压
以上情况发生不一定立即损坏R47,但久而久之R47就OVER了

解决办法:用电感代替R47,电感只要保证在交流电峰值时电流不超过U3的极限就行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耐压250V的PTC替代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U3,改U3为脉冲变压器,可控硅接法也相应的改一下,采用“弱驱动”

网友B:
太高深了,看不懂。自卑啊

网友C:
这种瞬间电流比较大的,应该考虑一定的余量,最好多个串联。

网友D:
这个竟然有那么多不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很典型的应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兰天白云的分析
在R47两端是不会达到311V的,可控硅在导通时两端的电压只有1V,而断开时R47也是断开的。MOC3063是自带过零检测的,不存在斩波的情况,我用示波器看了,两端会出现8V左右的脉冲,这不至于能把R47烧毁啊

网友A:
MOC3063内部结构

其特性见下表

在可控硅的触发端和第二阳极之间要加个Rg,零交叉电压有20V

网友E:
不烧才怪了,

网友F:
呵呵,1/4W?选2W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