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进入低功耗前要做哪些步骤

楼主(2012-06-27):
如题
最近发现MCU进入main程序什么不做,进入lpm3 它的功耗确实只有2uA左右。
可是一旦配制时钟,串口,AD等,再进入lpm3 它的功耗往往有1mA左右,差很多。
不知是不是每次进LPM3都要,关闭时钟什么的,回复到刚上电的状态才行?

网友A:
我的理解应该是进入LPM3之后 时钟和外设都已经停止工作了
是不是问题造成的?

网友B:
确保外围模块的不工作了,电源处于关闭状态的啊

网友C:
我的理解应该是进入LPM3之后 时钟和外设都已经停止工作了
是不是问题造成的?
引用 网友A:

非也,不会自动停止,有的外设需要自己手动停止。比如AD,如果不完全关掉,就会出现楼主遇到的问题。

网友C:
如题
最近发现MCU进入main程序什么不做,进入lpm3 它的功耗确实只有2uA左右。
可是一旦配制时钟,串口,AD等,再进入lpm3 它的功耗往往有1mA左右,差很多。
不知是不是每次进LPM3都要,关闭时钟什么的,回复到刚上电 ...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时钟应该跟工作状态直接相关了,需要处理的是外设和相关I/O口。

网友E:
检查下程序

网友F:
把该关的都关掉  设置一个触发控制  可以大幅降低功耗   原先我们设计的电路  只开了232通信端口  电流为15ma  后来全关了  只有7ua   哈哈  建议都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