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T 和 BYTE的区别?一般说的512M到底指哪个?

楼主(2012-06-27):
请问,在高清机顶盒内一般闪存的容量有多大?内存容量需要多大?最让我纠结的问题是,当别人告诉我说512M或是128M时,我在网上查512M=64M*8、4G=512M*8.到底他的容量指的是前面的512M呢?还是像后面的要乘一个8呢?好像一个是bit。一个是byte.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A:
byte是字节,bit是位的意思,一个字节等于8位,也就是说1byte=8bit,所以你说的容量是512Mbyte或是512M*8bit,一个意思!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