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的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27):
allegro中的正片和负片具体什么区别,不都是布完线后再分割内电层吗,分割内垫层没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太清楚,现在我已经画完了一块板,内电层设置的是负片,还有两个内电层我没有覆铜,是在分割内垫层之前覆铜,还是什么时候,我的板子没有覆铜,那么我现在直接在我的板子的内垫层上覆铜就行了吗。
        我没有覆铜就直接分割内电层了  行不行啊

网友A:
在负片上,你画走线,走线区域就是没铜的地方
在正片上,你画走线,走线区域就是有铜的地方

如果你是负片,那层就已经是一块铜皮了,你再覆铜,那你覆铜的区域就是没铜的:l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回复,我现在用的是负片,已经分割完电源层,但是我不确定所有的过孔通孔都有花焊盘,这个怎么查。我如果改成正片的话就不需要花焊盘,但是正片和负片的分割内电层方法是一样的吗?正片是不是需要先覆铜在分割,方法都是通过add line圈出区域来划分吗?

网友B:
正负片概念不清,库可能有不规范的。

还是做正片吧。风险小。

正负片处理方法也可以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在出gerber时,注意你的选择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做正片的话,我的pcb重新分割内垫层就行了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一语道出了正负片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