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参数transition frequency和开关频率有关系吗

楼主(2012-06-27):
我在看三极管手册的时候看见有transition frequency这个参数。很少有turn on time 、turn off time之类的参数。我想让三极管做开关用。请问transition frequency和开关速度有关系吗?是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A:
首先你得明白双极型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根据偏置条件的不同,双极型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分为四种:放大工作状态、截止状态、反向放大状态、饱和工作状态。双极型三极管处于饱和工作状态时CE间的压降称为饱和压降;饱和压降理论值都在0.1V以下。双极型三极管从饱和到截止这个过程,需要经过一个过渡时间,过渡时间越长,(而这个过渡时间就包括turn on 时间、turn off 时间)三极管可正常工作的脉冲重复频率越低,这个过渡时间就是开关的周期,其可重复的频率就是transition frequency,所以,transition frequency越大,当然开关速度越高。鉴于这个问题,提高三极管开关速度可以在基极和集电极之间并接一个正向的肖特基嵌位二极管,防止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

网友B:
加肖特基嵌位二极管后,速度会快多少呢?

网友C:
transition frequency是线性放大管才有的参数,比如2N2222/2907这样的,指的是共射极放大器增益降低到1时的频率。

2N3904/3906这样的开关管才有turn on time 、turn off time之类的参数,其实对于开关管来说,限制频率的最大因素是storage time。

网友D(2022-12-10):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明白双极型三极管的开关特性,根据偏置条件的不同,双极型三极管的工作状态分为四种:放大工作状态 ...

用肖特基钳位三极管还能导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肖特基钳位三极管还能导通吗?

SBD阳极接b,阴极接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