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屏乱点有问题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27):
现在有个手机,电容屏的,一开机不动它会时不时乱点,有时候正常,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没有招,是设计时内部参数不是最佳、手机内部结构装配不好、存在干扰。
普通人很难搞好的。
电容屏本来就比较难设计的。

网友B:
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的手机,
先格式化,恢复出厂设置
还不好,自己拆开,把触摸屏的接口重新拔插下

网友A:
插拔一般不顶用的。重新拆开机壳再安装好一点,倒有可能有作用。
这主要是设计问题。影响的因素很多的,电容屏在手机上的批量应用,没有1年2年是不会成熟的。

楼主:
恢复出厂也不行,有时候用力按乱点的地方 也会偶尔好,还是返厂维修吧

网友D:
fpc用导电布贴一下然后接地。
清洗一下fpc接触的金属部分。